ldo CJ1117输出端加电压

楼主(2011-09-13):
由于电池和适配器双供电,则CJ1117输出端在关闭状态下在输出端加载4.5V电压会烧坏CJ1117吗??

楼主:
也就是LDO输出端在无输入情况下可以加电压吗?

网友A:
电压不高过5V的话应该没问题,但会怎增加一些功耗。

楼主:
在输出端加电压时,测量输入端有电压,且接近,压差大约为0.4V,感觉是二极管压降,不知是不是?

网友B:
也就是LDO输出端在无输入情况下可以加电压吗?
引用 楼主:

这问题问的太倒塌了。

你在LDO的输出端上串一个二极管不就得了吗?!

楼主:
本来LDO选用的是3.3V输出的,加个二极管电压就不够了
现在选用的可调LDO,抬高输出电压
PS:主要是领导折腾,实际直接适配器输入接个4007就可以了,防反接就行了......

网友C(2014-06-07):
这要看其最高输入所承受电压范围.4.5V应该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