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讨论:PIC16F690内部晶振校准字怎么被察掉的?

楼主(2011-09-13):
本人使用PIC16F690内部晶振,烧写时通过PICKIT3离线烧写,采用AC220V转DC5.8V供电,烧了500片结果有10片发现内部晶振校准字丢了。请高手们分析下如产生的?
来自 2楼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校准值的内容被破坏了,你也不知道该是什么,即使能写,那该写什么数据进去呢,这些值可是出厂前经过校准后得到的,然后写入到某些固定位置的。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修正,就得自己写程序,通过外部精确的时钟信号来做参照,来找出这个校准值,不过挺麻烦的,一个需要外部的电路,然后还得运行代码来不断的修改OSCTUNE寄存器,代码不复杂,就是麻烦。我曾经自己编过这个代码,如果片内有EEPROM的,就把得到的修正值写到EEPROM里,如果没有EEPROM的话,就通过引脚将数据通过串行信号输出来。
    最重要是要做好防范措施:
1.使用原厂推荐的编程器,如PM3等。
2.做好电脑接地,如有可能,将文件导入PM3脱机烧写。
3.如果使用编程座,时常清洁座上的金属连接面,时间久了会氧化的哦,这样将导致接触电阻变大,影响通讯信号质量。
4.如果用ICSP烧写,注意烧写连接的可靠和正确。
5.有时还要看运气

网友C:
1、电源是否是隔离电源?
2、KIT3不是量产型编程器,批量生产请使用批量生产用编程器
3、检查自己的代码是否有问题?自己的编程操作是否有问题?

网友D:
2# yewuyi 叶工,第二条吓到我了,那ICD2能不能做量产型编程器?

网友C:
2# yewuyi 叶工,第二条吓到我了,那ICD2能不能做量产型编程器?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ICD\KIT3此类都是开发调试工具,不是生产工具,故不建议做批量生产使用。

但考虑到各个网友,未必每一个都是规范工厂,如果一定要用,也是可以的,但编程失败的概率相对批量编程器会高一些。

网友E:
哈哈,终于看到跟偶一样的拉!

大体说来这样遭殃滴:

1.开关电源漏电,包括PC测漏电
2.PC地电位与目标板不一样
3.烧写过程中死过机
4.热插拔

叶工的话你要分开听,如果你不是做批量产品,一个PM编程器几大千,弄不死你。

建议你把PC接地搞好一点,自己拿万用表量下外壳带不带电。接地好了出错的概率还是很小哈。

PS:MCP骗我说大中国地区才出了几片,我就遇到了3片,差点以为500万的运气降临,冲出去买彩票呢!

网友D:
4# yewuyi 先前公司量产用的都是ICD2,应该也有上万片了吧!还没出过事!
  现在这公司有PICKIT3 ICD2,我用PICKIT,量小 且兼职烧芯片!!!:(

网友C:
4# yewuyi 先前公司量产用的都是ICD2,应该也有上万片了吧!还没出过事!
  现在这公司有PICKIT3 ICD2,我用PICKIT,量小 且兼职烧芯片!!!:(
引用 网友D:

官方回答:不建议。

如果一定要用,则责任自负。;P

网友C:
哈哈,终于看到跟偶一样的拉!

大体说来这样遭殃滴:

1.开关电源漏电,包括PC测漏电
2.PC地电位与目标板不一样
3.烧写过程中死过机
4.热插拔

叶工的话你要分开听,如果你不是做批量产品,一个PM编程器几大千,弄 ...
引用 网友E:

批量小一般也不会用这么简单的芯片。;P
新型号芯片和以前有一定区别,内部振荡的校正位对用户编程已经屏蔽了,很难破坏到这个数值。:lol

另外,批量小也就不在乎坏两片芯片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5楼的哥们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或加我QQ:175744595
021-33538989-519

网友:
PICKIT3(2)和ICD3(2)都不是量产烧录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E:

5楼的哥们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或加我QQ:175744595
021-33538989-519
引用 网友F:

你上班时间打我电话吧028-87988721 在下江某

网友A:
ICD3 和REALICE在编程时的供电控制上已经有了大幅改进,而且有硬件的过流过压保护,所以编程上的失效率已经非常低。
  如果预算上对购买PM3实在有困难,可以考虑ICD3,当然它的价格要高于ICD2和PICKIT3.

网友B:
跑题了,是问校频的内容丢了,如何再写入。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用的是16F886,有发现用内部频率不对的,用的时4M,而实际大概在2M-3M,1000个之中有1-2个;请问有高手知道如何访问内部晶振校准字吗?

网友E:
只有原厂有工具写,理论上ICD2可以,但是没有公开这条命令。

网友G:
8位PIC**一款500块钱……不知各位实际用的时候有什么保护手段没有?

网友E:
没啥必要,如果产品=代码的话,做产品也太简单了。

网友H:
PIC16F676/630等早期的芯片,在程序空间放了一个OSC校准值,以RETLW XXX的形式存在,通过CALL可获得。PIC16F690没有这样的机制。你所谓的破坏,是怎么个破坏法。

网友I:
我用ICD2试过校准字无缘无故就没了,而用PSTAR V6就没试过这种情况

网友J(2011-11-19):
还有这种事?我要看看我的芯片会不会,我也是用ICD2烧录的。

网友C:
还有这种事?我要看看我的芯片会不会,我也是用ICD2烧录的。
引用 网友J:

在烧写过程中出现异常断电等容易导致此类问题,所以一定要保证电源稳定。

网友B(2012-01-12):
如果可以读出校准字,那会有很多的用途啊。

网友K(2012-08-07):
现在XELTEK编程器已经可以读出校准字,也可以把丢失的校准字写回去.

用户可以自定义是保留原厂的校准字还是用户自己的校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