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我用STC2C5A60S2写触摸屏程序,经常有死机的情况。
比如我按一个地方,显示XY坐标。再按其他地方,又刷新显示XY坐标。
但是,有时按下去会没反应。
高手指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软件问题?

单步调试?

简化程序,找问题?

网友B:
检查软件,单片机一般不容易死机。;P

楼主:
谢谢!我只有ISP下载线,无法单步调试。

楼主:
触摸屏芯片ADS7846有一个笔中断腿,没触摸时是高电平,触摸时时低电平。
高点平时4.8V,低电平时0.59V。死机时是0V。

网友C:
自己想办法在程序里设置标志点,外部驱动LED等,用于分析。
是0V,说明MCU输出低电平了。
这不像是死机,是程序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芯片的检测忙信号注释掉就OK了!

网友D:
是不是触摸屏反应慢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