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有什么用?

楼主(2011-09-13):
如图所示,这是光敏电阻控制LED简单电路。但是三极Q2是什么作用?为什么不把Q2和R3去掉,把Q3的e极直接接地?VCC是12V.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当电流达到350mA时,R3上的电压达到0.7V。Q2导通,将Q3关断。

网友B:
Q2作用是限流。
R3两端电压超过Q2发射结导通电压后,Q2导通,对Q3基极电流分流。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两位!

网友B:
说“将Q3关断”,未免过分。应该说“Q3电流不再继续上升”。

网友C:
做的一个恒流控制,不过这个精度随三极管特性参数有变化

网友C:
R3是一个采样电阻

网友D:
请问这个 350ma是怎么来的。。。 3# 这个是马甲 q

网友B:
9楼:
0.7V除以2Ω啦!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请教大神,我们看到6路LED灯中都串有270R的电阻,而且中间有一路位置在中间,这个有什么区别吗?这个电阻随便放什么位置(每一路中)都可以吗?

网友B:
11楼:
六路的电气特性没有区别,串联在任意位置都可以。

网友F:
Q2是起到限流的作用。如果是硅管,电流不会超过350mA

网友G:
电流大用MOS管最好!

网友H:
模电的组合变化真的太多了.学习中.

网友I:
简单的光控恒流LED电路

网友J:
请教各位大虾,电路中q1的射极是否可以接在其他位置?

网友K:
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是否上电一瞬间D13先亮,其余LED后亮。

网友L:
不断的在学习啊

网友M:
请教各位大虾,电路中q1的射极是否可以接在其他位置?
引用 网友J:

Q1射极如果直接接VCC,有可能会导致光敏导通后与下拉分压值比VCC小于一个PN结压降而出现不可靠因素

网友N:
设计上挺巧妙

网友O:
请教下,正常情况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

网友P:
Q2的集电极牵位1。4伏  不变
限流作用

网友Q:
12V,6个灯一组,若是红灯都不够亮,白灯就更加了哦。

网友R:
学习拉。谢谢大家的分析。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S:
这种用法很多,留心便知

网友T:
哈哈,又学到东西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U:
明显嘛,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