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

楼主(2011-09-13):
FPGA 是1.8V的TTL, IC输入最低是1.75V,但是想保险点,想把1.8V提到2.5V
现有的想法是把FPGA设置为漏极输出,用2.5V上拉,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实在不想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FPGA 是1.8V的TTL, IC输入最低是1.75V,但是想保险点,想把1.8V提到2.5V
现有的想法是把FPGA设置为漏极输出,用2.5V上拉,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实在不想用电平转换芯片 ...
引用 楼主:

可以,最好在FPGA的输出口上再串一个大点的限流电阻,FPGA输出高阻时,2.5V形成上拉

网友B:
开漏加上拉速度不能高,要结合你的信号频率考虑。
FPGA相关BANK的IO电源不能换高点的吗?

网友C:
开漏输出然后上拉是可以的,但确实要注意信号频率。

楼主:
我把2个方案都画上了,频率不高,但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如何确定这个数据传输的最大速率呢,与上拉电阻大小有关吗

楼主:
网上查了下,基本上就是RC充放电的原理,当R比较大时,速率较小,功耗也小,当R比较小时,速度高,但是功耗大。

网友B:
跟上拉阻值和负载电容,分布电容有关。
即使工作正常,也要用示波器观察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切为了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