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SRAM的GPMC

楼主(2011-09-13):
我在使用AM3505GPMC的过程中对连接SRAM的连接有问题。
根据最近发布的AM35X技术参考手册,外部存储器界面只在非复用模式下支持有限的地址(2Kbyte)。
如果用户想使用更大的SRAM,可以从与非复用的NOR存储器一样的GPMC调用使用一个外部的闩来获取地址,是这样吗?

网友A:
干嘛不用sdram

网友B:
对于较大的存储器,没有足够的独立的地址线可用,所以如果你的存储器具有独立地址,并且数据信号时非复用的,只有很小的端口可以直接寻址,其余的要通过诸如基于页面(例如将SRAM的上地址位连接到GPIO并且用软件对其进行控制)GPIO来存取,或者使用具有外部逻辑的多路复用模式(例如闩)来产生隔离的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