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计时时,Timeer64Plus是写入计时器计数寄存器吗?

楼主(2011-09-13):
当计时器正向计时的时候,写入TIM12TIM34是合理的吗?会不会有什么负面效果?

有没有什么方法来使计时器暂停,改变TIM12的值,然后使用更新的值继续计时呢?

网友A:
这得断点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在OMAPL1x处理器里,TIM12和TIM34是通过硬件保护的,不能在启动计数的时候写入数据。请参考2.1.5.2. Writing to Registers of an Active Timer in the Timer User Guide (http://www.ti.com/lit/ug/spruh77/spruh77.pdf).

你可以通过对TCR寄存器的ENAMODE12位写入0来关闭或者暂停计数器。然后对TIM12写入新的值。当计数器重新启动时(对ENAMODE12位写入1),它会从新的计数值来开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