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清狗电路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1-09-13):
该电路是典型的清看门狗电路的一部分,图中CLRWD为单片机发出来的方波脉冲信号,高电平为3.2,低电平为0,频率在100KHZ的样子,现在用示波器测得C51后端的电压波形为与CLRWD频率相同但高电平为1.8V,低电平为-1.5V的方波脉冲,现在我去掉C51,R80前端的电压为1V,按照我的理解,C51后端的方波幅值应该是高电平为1V,低电平为-2.2V才对,所以想不通啊,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1)是简单的半波整流电容滤波电路。简单地说,在交流输入的正半周期中,信号源经二极管对电容充电同时也有部分电流流过负载R,在交流输入的负半周期二极管截止,电容通过负载R放电。
如果信号源内阻可以忽略,二极管压降也忽略,在电阻R和电容C乘积远大于信号源周期情况下,负载R两端电压近似输入信号正峰值。这是电源基础知识。
(1)

如果将二极管与电容位置对调一下,电路将如何工作?
由图(2)中可以看到,在正半周期信号源经二极管对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方向左正右负,电容充电电压可达信号负峰值,R两端电压为零。正半周期R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与电容两端电压叠加,R两端电压上负下正。
可以看出,这仍然是个整流电路。同时可以看出,电容C两端存在电压,当电容C与电阻R乘积远大于信号周期时,电容两端电压近似不变,大致上就是信号峰值。
同时应该看到:因为电容C不能通过直流,信号源S的直流成份不能施加到负载R上。亦即信号正负不对称也没有关系,甚至信号中直流成份大于交流成份峰值也并不影响结论。这一点与图(1)不同。
(2)

问题再复杂化一些。如果电路中存在上拉电阻R1,并且二极管存在内阻R2,电路如何工作?
对交流而言,R1R是并联关系。所以只要R1R都足够大,对电路工作就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仍满足“电容C和电阻R乘积远大于信号周期”的条件。对直流来说,因为R1和电源电压存在,二极管中存在偏置电流,但因R1相当大,故偏置电流比较小,二极管工作点仅稍微偏离零点。
至于电阻R2,显然R2影响电容充电速度。只要R2远小于R1R并联值,C充电速度就远大于C放电速度,因此前述结论仍然成立,只不过电路达到稳态的时间要随R2数值的增加而变慢,同时C两端电压没有R2为零时那么大,会稍微低一些,低多少要看R2R1//R的比值。
(3)

(4)是楼主贴出来的实际电路。该电路与前面几幅图比较,负载R为无穷大,故不必画出。其中Vcc4VR110kΩ,R21kΩ,R310kΩ,C10uF
三极管的集电极施加有电源电压,也有负载电阻R3。三极管在集电极并非开路状态而是施加了电压状态下,其输入电压电流关系与集电极开路时稍有不同,但差别很小。对信号源和R2及电容C来说,工作状态与集电极开路大体相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就三极管发射结来说,这仍然是个整流电路。电路达到稳定时,电容C两端在输入信号和发射结作用下两端仍存在电压(就此图来说是左负右正),其值略小于输入信号峰值。如果用示波器同时看电容C两端信号,可以发现电容C两端信号仅差一个直流电压,其它完全相同(这才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意思)。如果用直流电压表测量电容C左端对地电压,将发现与没有输入信号时相比要负一些。如果用直流电流表测量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将发现与没有输入信号时相比要小一些。
顺便说一句:有时我们不需要三极管发射结的整流作用,希望把这种整流作用取消。这可以与三极管发射结反并联一支二极管来实现。
(4)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C51后端的方波幅值应该是高电平为1V,低电平为-2.2V才对”
你这样理解,根据是什么?

楼主:
电容两端电平不能突变。

楼主:
当单片机CLEWD信号输出高电平时,C51前端电压为3.2V,C51后端电压为1V,电容两端压差为2.2V,所以当单片机CLEWD信号输出低电平时,由于电容两端电平不能突变,C51后端应该是-2.2V。

网友A:
3楼: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不是两端电平不能突变。
“图中CLRWD为单片机发出来的方波脉冲信号,高电平为3.2,低电平为0,频率在100KHZ的样子”
既然是方波,CLRWD信号已经发生了突变,即C51右端电平发生了突变。

网友B:
首先, 楼主的想法和分析方法是正确的.
但是在你的计算过程中, 忽略了 单片机 IO 端口里面的驱动等效电阻了.
如果考虑上合适的内部电阻, 应该能够得到楼主观测到的值. 也同样发算出 IO 端口里的那个等效电阻了.
要说明的是, 由于端口里拉高和拉低是不同的 MOS 管实现的, 所以拉高和拉低的等效电阻是不同的.

楼主:
是的,两端电平是可以突变的,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描述的有点问题。

楼主:
回六楼,我测得的3.2V是在C51前端的,你在六楼说的与单片机管脚的等效电阻有关,我好像没法理解。

网友A:
6楼所言差矣!

楼主:
请MAYCHANG大哥解释下,呵呵

网友A:
4楼和10楼:
“当单片机CLEWD信号输出高电平时,C51前端电压为3.2V,C51后端电压为1V。”
从这里开始错。
C51左端对地电压1V,是在没有CLRWD信号时测量的静态直流电压。之所以是1V,是因为Q9发射结压降0.7V
加上R80两端电压0.3V。
有CLRWD信号时,C51左端对地电压不是1V。因为Q9发射结具有强烈非线性(近似二极管),CLRWD信号高电平使Q9基极电流增加和CLRWD信号低电平使Q9基极电流减少是不一样的。这个增加和减少不一样,相当于整流(这不大容易看清楚,能够看清楚是整流电路,你的模拟电路水平就提高了一点)。这个整流电路,使C51充电,方向是左负右正。

楼主:
回MAYCHANG大哥,您在11楼的回答,说实话,我真的理解不了。
    首先,您说有CLRWD信号时,C51左端对地电压不是1V,你给出的理由是CLRWD信号高电平使Q9基极电流增加,我不明白的地方是,CLRWD信号高电平是通过如何的机理来影响Q9的基极电流的,至于后面的整流解释,我是半点都没有头绪了。希望MAYCHANG大哥再给我通俗的解释下。

网友A:
12楼:
有点困难。
这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还要画几幅图。
等我画出图来再说吧。

网友C:
C51是隔直流电容,即0-3.2V 50%空度的平均值为+-1.6V。这个值被C51去除了

楼主:
呵呵,个人模拟水平低,楼上的结论理解不了。麻烦楼上讲解下

网友D:
maychang  说的是瞬态变化,
最后的平衡态,应该是沈老  之言

网友A:
17楼:
“maychang  说的是瞬态变化”
不是。

楼主:
等待MAYCHANG大哥的详细解释。

网友E:
to LZ:

首先,静态下C51左侧的电压为1V左右,这样,加脉冲后绝对不可能有“高电平为1V,低电平为-2.2V”(脉冲高度是3.3,但直流成分不对)。由于三极管be间的单向导电性,其脉冲直流电压成分会比1V来的低(这类似于丙型放大器中常用的自偏置——向负端位移)。

楼主:
嗯,感谢楼上的回答,我现在因为模拟能力有限,对于你们这些高手来说很简单的概念也不太理解的,所以,希望你们在说出结论的同时,也可以稍微详细的讲下思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毕竟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理解的正确结论是没有价值的。

网友F:
繼續關注,看了帖子也是很困惑類

网友G:
LZ考虑的1V,-2.2V是充放电的暂态,而不是稳压.

楼主:
感谢24楼得详细解答,我再好好消化下

网友H:
不管电压是多少,三极管始终都会导通,还有什么作用呢,还不如直接接根线来的直接

网友I:
mark,期待maychang的详解

网友J:
自己想一下那个电容的充放电过程,然后再想一下测量参考点,基本就应该知道答案了

网友K:
我试着分析下~~大家帮忙看看。

我觉得在存在耦合电容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其作用为隔离直流成分。单片机输出的方波为3.2V--0V,那么输出就应该是个滤除直流成分的纯交流信号,当然具体输出还要看具体的电路。

当去除耦合电容后,就是一个简单的叠加原理的计算。可以认为端口为带小内阻的电压源,那么分别短路就可以认为,当该网络节点的电压与端口输出电压一致~

网友A:
31楼:
存在二极管时,不能使用叠加原理。

网友L:
maychang前面的解释已经很到位,是否能理解要有相关的基础知识,这里的难点是非线性元件(晶体管)的出现,要理解,只能先去看书。

楼主:
MAYCHANG大哥的解释从原理上的,从定性的角度来分析,24楼得解释结合物理含义从数学上进行定量分析,更容易理解。

楼主: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看下MAYCHANG大哥14楼和virtualtryon24楼的回复,肯定会受益良多的

网友M:
学习了,模拟电路博大精深啊

网友N:
标记下 一下没看太懂 两位大仙都很厉害

网友O:
MARK,模电学的太高深了的话不知道究竟有什么用,现在电子都是直接用模块化的IC,用分立元件搭这些东西浪费空间了吧。

网友P:
去掉R77(如果单片机I/O内有上拉电阻的话),将C51改为104,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H(2011-10-17):
这个电路功能能实现吗

楼主:
可以实现!

网友Q:
高手很多   学习了

网友R:
得好好学学模电!

网友S:
对如果是方波,CLRWD信号已经发生了突变,即C51右端电平发生了突变

网友T:
谢谢MAYCHANG大哥的详细解释,学到不少东西哦

网友U:
回复 网友G:

(2.2-A)=uo
t=0 ?这式该怎样理解?

网友V(2011-11-16):
14# maychang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W:
模拟 还是 模糊

网友X:
同意20楼的说法~~~~~~~

网友Y:
想弄懂原理看Maychang,想计算大小看24楼
这么想,正电压充电,电流主要通过基极串联的电阻再通过三极管BE节到地 电流多大?
负电压放电,二极管截止,基极串联电阻不管用了,电流只能通过上拉的10K放电,电流多大?
哪个电流大哪个电流小?哪个时间常数大哪个时间常数小?
这不就明白了为什么叫整流特性 为什么会比没有信号时负一点。
也不知我这么理解是不是正确,呵呵

网友Z: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AA(2011-12-20):
电容隔直通交,楼主分析问题的思路就不恰当,去掉电容后,R80前端的电压为1V,不能说明加电容以后,C51后端的方波幅值应该是高电平为1V

网友AB:
回复 网友A:
他的理解应该是前后是3.2V

网友AC:
实在难理解

网友AD:
大师的回答 相当精彩,就是怎么清狗的我不是很明白,楼主要把清狗电路给全就好了

网友AE:
模拟电路深不可测啊

网友AF(2012-02-06):
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AG:
高频信号,测不准

网友AH:
怎么才能的风?

网友AI:
理解一半一半的。。

网友AJ:
大概明白了,不过狗在哪里?

网友AK:
回复 网友A:
“在正半周期信号源经二极管对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方向左正右负,电容充电电压可达信号负峰值,R两端电压为零。正半周期R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与电容两端电压叠加,R两端电压上负下正。”

应该为“在正半周期信号源经二极管对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方向左正右负,电容充电电压可达信号峰值,R两端电压为零。半周期R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与电容两端电压叠加,R两端电压上负下正。”其实要是算上正负特性,正负周期都是叠加。

网友AL(2012-03-21):
这是一个典型的类振荡电路!

网友AM:
果然有高手 牛

网友AN(2012-06-26):
请问能不能这样理解:当单片机CLEWD信号输出低电平时,C51前端电压为0V,C51后端电压为1V,电容两端压差为1,所以当单片机CLEWD信号输出高电平时,由于电容两端电平不能突变,C51后端应该是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