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频小信号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13):
电压为μV级的信号放大到50mV,这个放大器不是很容易。

网友B:
首先,你选的是14bit的ADC,满量程是100mV,所以ADC能测量的最小信号是 100mV/(2^14)=6uV
,而且是理想值。
其次,为了充分利用ADC的量程,信号要放大到mV量级,这样放大倍数就是1000。在信号被放大的同时,噪声也被放大了。要精确测量信号,必须保证放大电路引入的噪声<ADC的噪底(6uV)。
另外,信号带宽是1KHz,所以噪声带宽肯定高于1KHz,具体是所少,要看系统的阶数。
总上三点,这个数据采系统的设计难度非常之高:L

网友C:
我做过一个对于1mv的高频信号进行放大的电路,由于信号处于高频,放大困难,而且噪声影响太大,所以采用了先利用运放放大60dB,之后进行混频,混到10,7Mhz的时候利用现成滤波器进行窄带滤波,之后再混到原来频点进行低通滤波取差频的电路~效果比较好~不过uV级的真心没做过……希望对你又帮忙

网友D:
楼主需要使用专门的超低失调电压型运放,去TI、ADI的官方网站选型吧,这类电路对细节处理的要求很高,而且1KHz的频率对这类放大器而言可不算低,你的采集卡是否支持该频率都要考量。

楼主:
理论上,我用了linear的一款超低失调电压运放LT1167可以直接实现,放大倍数设置的200倍,但是不知道实际是否能实现,这是理想情况下的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如若考虑噪声的话,需要如何滤波,另外±15V供电是否要加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