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G84FL54RBD问题

楼主(2011-09-13):
本想用MG84FL54BD但销售说MG84FL54BD,出量不大建议我用后缀是RBD的,我看了选型表RAM都是256+756,但看官方网站后缀是RBD的只有256,手册也没提到,版主是否能确认下。。

网友A:
选型表
MG84FL54BD   RAM是256B+756B
MG84FL54RBD RAM是256B

但是MG84FL54RBD支持音频驱动,而音频驱动内存占掉比较多,所以开放出来的内存比较少。
如果真的没使用到MG84FL54RBD音频驱动的部分,请联系技术支持如何调用这个部分的内存!

网友B:
音频驱动内存占掉比较多

网友C:
MG84FL54BD   RAM是256B+756B  很牛

网友D:
RBD您的RAM太小了!!!

网友E:
是啊,RAM太小了

网友F:
RAM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