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FPGA产生一个占空比为50%的二倍频电路

楼主(2011-09-13):
刚开始学习FPGA
现在想用40MHz时钟产生80MHz的时钟(不能使用锁相环)
分频很容易实现,但是倍频电路(占空比50%)似乎很不容易
卡在这个问题上面已经好久了啊~
现在怎么弄都只能产生占空比不为50%的倍频时钟~
好纠结啊:'( ~
希望能够获得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A:
为什么非要50%占空比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其他方法也能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B:
用PLL或DCM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想通过二倍频,与原来的时钟“与”一下,就可以得到90度相移
主要是想对原来的时钟进行90度相移

网友C:
为什么要移相啊

网友D:
占空比由延时电路决定.LZ可以根据具体的FPGA型号,采用实验的方法得到这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