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 AM1808 和h CCD 传感器

楼主(2011-09-13):
多谢快速回复。 你认为单单 PRU 无法处理每秒 1.5 M 次采样的带宽,因此需要使用 uPP 吗? 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应当以每次采样 100 条 PRU 指令的速度来读取寄存器并将其写入外部存储器。

网友A:
Andrea,PRU 子系统中的两个 PRU 核将以一半的 ARM 核速率运行,因此通常是运行于 150 MHz 或更高的速率,你对它们在理想情况下每次采样 100 个周期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如果将 GPO 引脚插入 PRU,引脚之间不会同步,这些输入并不太适合创建高速并行总线。  虽然可以采用过采样方法或类似的方法,但我赞成结合使用 PRU 和其他专门为并行接口设计的硬件外设。

你所说的控制信号完全可以在 PRU 中实现,但这要取决于状态机以及确定这些控制信号如何随时间转换和更改的输入条件。
这些都要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