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中如何读取USB设备厂商字符串

楼主(2011-09-13):
请高手指点下,VC++6.0写了个类似记事本的程序,我该如何读取USB设备厂商字符串并显示。

网友A:
usb.org有例子,codeproject.com也有例子可以响应USB设备拔插事件,分析设备的信息。实际就是检索设备的“设备范例ID”,然后分析字符串,取得PID/VID信息。这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