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端口操作问题

楼主(2011-09-13):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SET_1(a,b) a|=(1<<b)
#define CLE_0(a,b) a&=~(1<<b)

int main(void)
{
SET_1(DDRF,0);
while(1)
  {
  CLE_0(PORTF,0);
   _delay_ms(100);
  SET_1(PORTF,0);
   _delay_ms(100);
  }
}
刚开始使用AVR,实用winavr编程,对端口的基本操作刚刚学会,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对ABCDE端口取反操作都没问题,但是F和G端口区没有反应,网上查了些资料不太多,而且没怎么看懂,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AVR具备IO口输出缓冲寄存器,输出时用此寄存器操作即可。

楼主:
没有仔细看datasheet会吃很大亏的,教训教训。开始选择了与atmega103兼容模式,更改后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