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探测电路疑问求解

楼主(2011-09-13):
如图红色框表示PD,U1的偏置电压VG1为2.5V,U2的偏置电压VG2为1.25V,它们保证PD工作在正常的反偏状态。当U1满偏时我们采集U2的输出检测光电流,此时PD电流路径如果按理论由U1_out脚提供,那么在R1上的压降会导致PD的反偏状态无法维持。但实际测试时发现由U1_in-脚提供电流,从而使U2正常工作,此现象如何解释。谢谢

网友A:
U1的in提供电流,反向保护二极管起作用了。
两个运放必定输出相反,没有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怎么能期待输出负值?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上面这个电路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扩大PD探测的范围,光很小的时候U1工作,输出的电压应该是2.5V+需要探测电压。当光比较大时U1饱和,U2进入线性工作区,输出电压是1.25V-需要探测的电压。并不需要输出负值啊,现在问题是U1饱和时电流的路径是什么样的?我担心电流在U1 10M的跨阻上有压降而破坏PD的反偏状态。恳求高人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B:
费解,还是看不出U1_in-脚如何提供电流。

楼主:
多谢3楼的回复,当时选择运放的时候只看中了OPA380增益能到140dB,其他还真没注意到。我比较菜,还望详细解释下,谢谢。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在U1饱和时会不会影响U2工作,以及能否保证PD处于反偏(上方电压高)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VG1到底是1.5V还是2.5V?这个电压就是运放的供电电压吗?OPA380最小需要的供电电压是多少?I/V转换法需要输入的电流是正的还是负的?

楼主:
VG1和VG2分别是2.5V和1.25V,这2个是运放的偏置电压。供电电压是单电源5V,为了扩大动态范围,想利用整个电流回路,2个I/V转换一个输入电流正一个负。

楼主:
图片中的红色箭头是设计时想到的理论电流路径,但是实际电流路径为蓝色箭头

网友B:
其实我想知道在U1饱和时会不会影响U2工作,以及能否保证PD处于反偏(上方电压高)
引用 楼主:

这样肯定是有影响的,仿真来说PD上方的电压变低了。
建议LZ用非线性负反馈来避免U1饱和,比如稳压IC与R1并联,困扰的是稳压IC的漏电流太大了。
但是非线性负反馈是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网友A:
U1“饱和”后,光电流就是流过了U1输入的端的反向保护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不会在原理图上画出的,因此光电管的上端仍然会有2.0V的电压,仍然处于反偏状态。

网友B:
12# lymex 这个电流是通过与地相接的保护二极管提供的,U1_in-脚电位已变负了。

网友A:
回楼上,电流是通过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的保护二极管提供的,而运放的另一端是2.5V,因此这一端就是2.0V,小电流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在0.4V到0.5V。

楼主:
楼上应该是正解,输入保护二极管决定了运放输入最大差分电压范围,在这里必须使用最大差分电压范围比较小的运放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