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生成装配图?

楼主(2011-09-13):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装配图是否是这个:
那要看你器件封装中assem 层有没有画,有画的话,切换到这层 再把器件位号显示,打印出来即可
如果你没有做assem层,那用器件的丝印层也可以,只要贴器件的人能看得懂即可
如果是导给结构的图,可以选择导出 DXF 或者导出proee带高度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