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

楼主(2011-09-13):
各位大师.请问在900度的温度下,1KV电压安全距离?

网友A:
这个跟气体介质和类型和气压还有关系。

网友B:
900的温度下有安全么 ??不知道的  说了句无知的话。。

网友C:
应用在哪个场合,就查询相关行业标准!!

网友D:
900度,太高了吧

网友A:
这是个物理问题,行业都如此的话也必有行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