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IC型号辨认

楼主(2011-09-13):
我手头上有块PCB板,但不知道什么型号,求高手辨认。。。
PCB上丝印是Q3,好像是三极管,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求高人解答,
IC上显示43NL..............

楼主:
还有这个型号,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图片太业余了

网友B:
和电感接着的,我猜是Power MOSFET。

网友C:
IC2应该是个ldo 你可以量下C3电压,确定LDO输出电压多少?随便找个替换上即可,ldo基本都是pin to pin的,关键是电流大小,纹波等
Q3 估计是个Pmos 管,
你只要知道了原理,重新找个信号,应该问题不大,
毕竟光看丝印,知道型号的概率太小了,除非刻意去记。

网友D(2012-12-02):
把图画出来分析下

网友E:
MoS 管的概率较高,靠外围来分析原件吧

网友F:
DA4丝印的倒是有个三极管。或者说是双二极管。
IC真没见过。

网友G:
三极管二极管真的很难辨认的
标识很少

网友H:
三极管、mos

网友I:
绝对MOS管,最简单的办法打个电话问下厂家!

网友J(2013-01-04):
Q3应该是MOSFET吧,旁边有大电感、电容,稳压二极管,还有个IC2是电源IC。

网友K:
应该是MOSFET

网友L:
用万用表检测下吧,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