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同仁

楼主(2011-09-13):
请问各位同仁:stm32f107的源码能移植到stm32f207上吗???

网友A:
虽然内核和存储器组织是相同的, 但是:
IO 地址的组织是不同的. 特别是 GPIO 和 RCC 是不同的. 所以二进制代码直接搬过来是肯定不行的.
至于源代码的移植. 基本是能够实现的.
    相同的内核和存储器组织这些处理器上面的差异, 在现在的基于 C 语言的源程序, 已经并不产生多大的影响了.倒是硬件外设和寄存器的使用方法对代码的移植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本人没有对各外设的寄存器都进行对比, 但对比了几个就发现有不同. 但没有看到介绍说 2xx 是 1XX 的功能完全兼容的升级. 所以能否不修改外设处理代码很难确定.
    不妨到官方网站上看看有没有介绍移植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没有, 我看硬件差别也并不大.一般的代码也不会什么外设都用到. 对于使用到的外设再看一遍. 相信大部分代码是可以很容易地移植过去的.

网友B(2011-10-13):
赞同二楼的说法,程序源码移植问题应该不大,主要是一些外设需要注意,你可以对比一下外设资源,譬如DMA的个数,其库函数的描述一个和两个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你只用了一些通用的外设,那么修改就更小了。

网友C: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D:
应该能够可以的

网友E:
这些基本就是外设改改

网友F:
容易吧。。。做些改动,具体看手册和说明

网友G(2011-11-13):
2楼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H:
应该能够可以!!!!!!

网友I:
二楼的一席话非常好,让人受益!谢谢!

怎么就没看见楼主出来回应一声呢?唉

网友J: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K:
二进制代码直接搬过来是肯定不行

网友L: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M(2011-12-16):
能,,当然能用了。。

网友N:
二楼说的很准确啊

网友O:
路过,学习一下。如果有需要ST的芯片,欢迎各位大侠找我,谢谢!QQ:275527307

网友P:
二楼分析的很精辟

网友Q(2012-01-19):
stm32f107的源码能移植到stm32f207上吗

查查它们的函数库是不是一起编写的就知道啦!

网友R(2012-03-28):
垃圾网站

网友S:
移植肯定是可以的。移植的成功与否或时间的长度取决于你的程序代码。还有你对芯片的熟悉程度。

个人建议还是重建工程。然后初始化各处设,将与硬件无关的代码复制过去。

网友T(2014-04-01):
说了半天,就没有一个做过的过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