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香主

楼主(2011-09-13):
AC, ST, STM, vi, USB

在ST官网下载um0424.zip 即基于ARM核心的32位微控制器STM32F10xxx的USB全速设备固件库 《STM32_USB-FS-Device_Lib》
里面有 Virtual_COM_Port这个范例 我打开之后编译大部分没问题,但在选择STM10E-EVAL的时候编译出错:如图
图1

图2

图3

楼主:
报错是因为没有STM32L1XX.H  但这里本来就不因该编译这个头文件而是编译图2上的stm32f10x.h
因为如图3上的定义是定义STM32F10x_HD;

我看了一会在选择其他STM32xxx_EVAL时对应的CMSIS文件下(见图2)system_stm32f10x.c 或system_stm32l10xx.c会自动对应编译,可在这里它却编译system_stm32l10xx.c!!不知道是哪里配置出错

楼主:
请香主下载这个编译一次,我想是这个固件库有问题,我下载好几次编译都出现这个错,其他的都没问题,能编译

楼主:
哪位大虾试一下去咯??

楼主:
????? 要怎么修改去除这个报错?????

网友A:
报错是因为没有STM32L1XX.H  但这里本来就不因该编译这个头文件而是编译图2上的stm32f10x.h
===========================
我不久前下载最新的库,俺楼主的意思编译了,会报错,这个的确ST的库有问题,但只是设置方面的错。

纠正的方法很简单对这两个头文件右击选第一项,把 INCLUDE IN TARGET BUILD,俺自己的意思勾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