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最简单的rc滤波问题

楼主(2011-09-13):
今天参加了测试,500hz峰值1Vpp的正弦波与2Khz峰值4Vpp的三角波相加后滤除正弦波。由于题目限制最多仅还有一个运放~
小弟原本想法是想两阶无源RC低通(题目中后面还需要留下的运放作为比较器使用),将截至频率设置在500hz,后来考虑衰减不足问题,将截至频率设置在200hz~结果依旧无法滤除三角波~后来改成RC低通+缓冲+RC低通,依旧滤不掉,考虑过渡带问题,又采用有源salleyken结构~还是滤不掉……我就郁闷了……我有朋友仅仅使用2阶RC无源滤波器就滤干净了,我觉得很奇怪……
小弟想请问各位大神几个问题:
1、为什么一般的RC滤波都是两阶,而没有三阶、四阶或者更高(指中间没有任何缓冲)
2、为什么RC+缓冲+RC效果会好很多呢?
3、为什么我将两阶RC第一个截至频率设置在100hz,第二设置在200hz,效果不如两个截至频率都在200hz的滤波器效果好呢?

网友A:
1、为什么一般的RC滤波都是两阶,而没有三阶、四阶或者更高(指中间没有任何缓冲)
有的,但确实比较少见。原因是:后级滤波电路对前级是个负载。三阶电路,第三级滤波电路是第二级的负载。

2、为什么RC+缓冲+RC效果会好很多呢?
因为加缓冲后消除了后级对前级的负载效应。缓冲的意思就是输入阻抗很高,对前级不构成负载,且输出阻抗很低,满足滤波电路信号源是电压源的要求。

3、为什么我将两阶RC第一个截至频率设置在100hz,第二设置在200hz,效果不如两个截至频率都在200hz的滤波器效果好呢?
把幅频曲线画出来,一望即知。

网友B:
1、为什么一般的RC滤波都是两阶,而没有三阶、四阶或者更高(指中间没有任何缓冲)

不是,单个RC就是一阶。要得到高阶就得多个级联。

2、为什么RC+缓冲+RC效果会好很多呢?

如此可以“隔离”前后电路,即,前级可有较低的内阻驱动后级,而后级作为负载对前级的影响可以忽略(变成高阻抗负载)。

3、为什么我将两阶RC第一个截至频率设置在100hz,第二设置在200hz,效果不如两个截至频率都在200hz的滤波器效果好呢?

两个转折点分离了(一个100hz,另一个200hz)自己想想其过渡区域变成怎样了呢?

另外,既然要保留的正弦波频率为500hz,那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该设在何处呢?小于500hz还是大于
500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不过我对于这个负载效应并不是很理解,我在模电书上找了并没有~~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和HWM撞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设置在500hz的,不过因为怕滤不掉2k的三角波,所以只能把截至频率往前设置了~

网友C:
500hz峰值1Vpp的正弦波与2Khz峰值4Vpp的三角波相加后滤除正弦波---------楼主到底想滤除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打错了……想滤除三角波……

网友C:
我看了下信号与系统的教材,对于频率为2K的三角波信号,他的傅立叶展开后是以2K为基频的奇次谐波之和,所以楼主想要留下500HZ的有用信号,滤除2K的三角波信号,完全可以设置截至频率在500HZ的低通滤波器,至于楼主提到的提到的把截至频率提前到200HZ的依据是啥?

网友D:
"今天参加了测试,500hz峰值1Vpp的正弦波与2Khz峰值4Vpp的三角波相加后滤除三角波"

想来应该用带通或者低通.既然是带通或者低通,那用无源RLC滤波也行,用有源滤波也行了.
三角波滤成正弦波,这里还缺一个关键指标:2kHz正弦波的失真要求是多少?还有就是2kHz正弦信号幅度衰减有限制嘛?

网友E:
滤波不可能完全滤掉吧,500Hz 1Vpp允许的最大衰减是多少?2KHz 4Vpp的允许的最小衰减是多少?

网友A:
2kHz与500Hz,频率相差仅4倍,且2kHz信号幅度比500Hz大(也是4倍)。要想把2kHz信号衰减到比方说500Hz信号的1%,二阶RC滤波远远不够。差得太远了。

网友F:
除上述原因外,阻抗的匹配也很重要哟.阻抗匹配不好级联再多也没用(只能增加插损,而不是带外阻带衰减)

网友G:
楼主你说 你朋友仅仅使用2阶RC无源滤波器就滤干净了,你觉得很奇怪……

你朋友怎么滤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有依据哈,就是为了可以能尽量消除2k三角波么~但是设置在500hz的时候一直滤不掉,就提前了,题目中没有对500hz信号幅度作要求,而是后级再放大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题目里面没有要求失真哦,就是说要看起来尽量不失真~所以把截至频率往前提了~
不过一直滤不干净,让我很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题目中是说尽量不失真哈~理论上是可以尽量滤光啊,实际上rc滤波过渡带影响实在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其实我也试过有源2阶赛灵肯结构有源滤波,但是最后还是滤不掉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这个插损是什么概念呢?
小弟起步不久,对这个概念很陌生啊~前面有位大神跟我说这个有负载效应在里面~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就相当于带了一个负载~

网友H:
我也参加了测试,滤波也不理想呃。。。前面两级做的还可以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求大师给这个题来个完美解决方案。。。

具体要求如下:
材料:  一片LM324 、电阻电容若干,其余就没了,
要求:1、+12V 或5V单电源供电
        2、产生峰峰值4Vpp的、2K(Hz)三角波
        3、与500Hz 0.1Vpp的正弦波输入加法器,输出要求为10sin(。。)+三角波
        4、把2K的三角波给滤掉,输出和500Hz 0.1Vpp的正弦波输入比较器的两端,比较器后面的负载为1K。
   小弟也参加了测试,做是做出来了,但是3 、4参数很不理想,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只做了前两级的飘过,滤波器做了不理想,感觉参数设置的部队.....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也是。。。。。。。

网友D:
1、滤不掉是指什么?肉眼一看还是失真?还是失真仪测?
2、有源能做到的,无源RLC滤波肯定能做到,只是频率低时电感体积大了点。
3、因为是单点频率,不需要考虑带内波动,若不用考虑相位失真,用隋圆滤波器。

网友D:
前二个星期刚刚用有源做了一个带通滤波器,将1kHz方波滤成肉眼看不正弦失真,凭经验在1%以下.用了单个运放.

网友D:
对于RC滤波,占用的PCB板很小,多一级二级的价格也不多出几毛钱的,二级不行用多级.

网友J:
500hz 的1%,如果用巴特伍滋特性,1/[1+(f/500)^2n]^0.5≤1*1%/4计算出来的n就是你需要虑波器的阶数

网友K:
回23楼
题目的意思就最后要出500HZ正弦波吧。
实际上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只考虑三角波的基频情况,就是2k,它的幅度大概是0.4倍三角波幅度。也就是1.6V。假设输出2k幅度是500hz的5%,那就是-26dB。所以,滤波器要求就是对2k的衰减相对500hz(1v)频点为-30dB。
1阶RC的滤波特性是-6dB每倍频,所以如果用1阶RC,截止频率需要是5个2倍频,也就是32倍频,对应的频率是62.5hz。显然不行。
那要几阶RC才行?2k到500Hz是2个2倍频,既然衰减要求-30dB,那么每倍频衰减要达到-15dB才行。所以RC要用3阶,截止频率为500Hz才能满足要求。
以上某些说法可能过于简略,不过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A:
如果要求500Hz幅度的1%,用巴特沃斯,需要五阶低通。

首帖说正弦波1Vpp,23楼又说0.1Vpp。实在乱。0.1Vpp,六阶也不够用。

这个东西如果是要我来做,我首先考虑双T电桥。

楼主:
30# 免证入网

网友L(2011-11-28):
还不是很理解,留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