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altium中转换成protel格式的pcb,铺铜没有了?

楼主(2011-09-13):
以前没有用过altium,现有一个altium格式的pcb,为了加快画图,在altium中另存为了protel格式的pcb,在protel99中能打开了,但是所有的铺铜的地方都没有了,请教知道的朋友,本身从altium转换成protel就是这样的吗?(即铺铜转换不过来。)还是设置没有正确?谢谢先。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转换过来铺铜肯定是有的

网友B:
altium 新增加了一些特性是protel99不具备的,所以会出现上述的情况,可以在99se中重新覆铜

网友C:
在ad中修改覆铜模式,不过可能效果没之前好,选中间那项,再保存为99s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