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大家好!

我是做楼宇对讲的,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大家帮我一下

是这样的,为了减少系统的布线,想把音频信号叠加到电源上面去传输,

我的想法准备是这么去实现,但是自己底子差,不知道这种方式从原理上行不行得通,看图哈

Audio1和Audio2是通过34118输出的音频信号,通过音频变压器,再发送出去
Audio3和Audio4是经过音频变压器耦合之后,传到室内机的音频信号

我的问题是,把24V叠加在音频变压器的中心抽头,能否在室内机的音频接收端获得这个电压?

另外,好像音频叠加电源一起走线,很早就已经成熟

哪位大哥能提供一下别的方法,完成这个音频叠加在电源的走线方案呀

谢谢了哈

楼主(2011-09-13):
自己顶一下,千万不要沉啦

楼主:
再顶顶,在大侠来之前坚决不能沉

网友A:
音频叠加在电源上,我以前做过,直接用功放接(LM386) 接一个电阻到电源。
这种方法如果用在楼宇对讲上,实际音频效果并不好(电源是一个滤波器),同时要注意:
1)电源的驱动能力
2)噪声
3)啸叫

网友B:
楼主的方法不可行。

楼主:
谢谢“highhgear”大哥了,白天不能上网,没能及时回复,不好意思哈

那我就只能想别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