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触发器检测上升沿?

楼主(2011-09-13):
今天面试,有一道题是让画出D触发器检测上升沿的电路图。有点不知所措啊。

网友A:
:L,完,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先复位Q=0,信号接时钟,D=1,来上升后,Q=1

楼主:
我也是这么答得,面试官说不对,但是他也没告诉我正确答案。
3# mr.king

网友C:
先复位Q=0,,D=1,来上升后,Q=1
引用 网友B:

信号不能接时钟,接reset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D触发器的数据输入端恒为高电平,异步高电平复位信号接到待检测的信号上,当检测到上升沿时,D触发器输出即为低电平,反之为高电平?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5# atua

网友D:
沿探测是逻辑设计最基本技能

可以稍微思考下沿的特征:t1时刻为H/L,t1+clk时刻为L/H

主要考察对时钟、时序、逻辑思维的基本理解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受教了

网友F:
本身就有边沿触发的D触发器啊,还要画图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