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产品升级STM32,互补输出PWM死区问题,请教版主和各位朋友

楼主(2011-09-13):
目前旧产品需要升级,准备使用STM32,但是在PWM实验的时候发现,PWM互补输出的死区只能按照参考手册的方式输出,但是我们需要下面的画的那种方式输出。
请问版主和各位朋友,如何做到?

楼主:
下面一张图为我们想要的输出方式

楼主:
初始化代码如下:
Timer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10000) -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25% duty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25 * (((SystemCoreClock / 10000 ) - 1) - 1)) / 100);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Set OC1&OC1N duty */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C0;        /* 3.55us */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1_BDTRInitStructure);

/* TIM IT enable */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楼主:
10KHz PWM波,25%占空比,死区时间3.55us

楼主:
PWM1和PWM2模式,以及输出极性,我都调整过,没有用

网友A:
把OCx与OCxN对换一下可以吗?即把上下桥臂的驱动信号换一下。

楼主:
对换之后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的目的是:在死区波形处,OCx和OCxN同时为高电平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死区波形处,OCx和OCxN同时为低电平了

网友B:
把上下桥臂的驱动信号交换 是不行的.

pwm 模式没有关系,
应该是把 输出极性 (CCxP, CCxNP) 变换一下 (也就是都变1).

楼主:
把上下桥臂的驱动信号交换 是不行的.

pwm 模式没有关系,
应该是把 输出极性 (CCxP, CCxNP) 变换一下 (也就是都变1).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也实验过,不行。

起初我也认为变换一下极性就可以了,而能够影响极性的地方有:
1. PWM1和PWM2模式,直接对Ref信号反转
2.CCxP和CCxNp,输出极性选择
3.Idle极性
4.死区极性

按照这4个极性选择,我就是不懂原理,做个真值表试也可以试出来啊
但是实际情况,对死区输出方式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逼我在外面加一个反向器吗,成本啊

楼主:
可以实现的,下面的代码出现笔误了,我说怎么改变极性没有反映呢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另外死区应该是没有极性的,那个应该叫刹车输入极性。

按照下面的图,基本上可以实现所有的输出可能

楼主: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楼主:
1X111这种情况就可以输出我们想要的波形

网友C:
我明白 PWM 输出的机理,
我感觉要得到你的波形, 就象8楼说的, 只需要把输出极性 (CCxP, CCxNP) 置1.
但是为了在没有输出 PWM 的时候信号无效, 应该把 IDLE 状态的信号都置1.
也就是说, 高电平为安全的输出关断状态.
如果不是这么情况. 那你的要求就是错误的.

网友D(2013-05-10):
引用 网友A:
把OCx与OCxN对换一下可以吗?即把上下桥臂的驱动信号换一下。

板主啊  我现在想 把 OC2 和OC2N在 CC2E和CC2NE关闭的时候 输出高电平 ( 我按CCER那个表格设置的)是CC2P和CC2NP 为高电平有效 可是就是不会输出高电平 一直是低电平

MOE=1,OSSR=1,OSSI在MOE=1时候设不设置就无所谓了吧  急求版主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