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最近用STM32F10ZET6做好了产品,在进行各项功能测试,无意中碰到这个问题,整个板子都正常工作时,如果用手去触摸下STM32F103ZET6的一些管脚,立刻就死机了,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正常工作,虽然这种现象使用中很少出现,可以前用51,AVR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是板子IO状态设置不正确还是有其它问题,请大家指导下。

网友A:
比较敏感的管脚一般是时钟。
楼主定位一下是哪些脚,好分析问题。

楼主:
测试了下,应该是几个串口管脚,STM32F103ZET6一共有5个串口,目前只用到了串口1,串口2-5只在初始化时做了相关配置,并未实际使用,测试发现,无论用手触摸那几个串口管脚,都有出现死机现象。

网友B:
不使用的管脚不配置,或者配置为浮空输入。
别人都这么说,还有在芯片运行期间不要用手去摸,因为芯片好像对静电什么的都很敏感……

网友C:
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网友D: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E:
不使用的管脚最好配置为推挽输出,再输出高并外部接到高电平,或输出低并外部接到低(地)电平。

网友F:
测试了下,应该是几个串口管脚,STM32F103ZET6一共有5个串口,目前只用到了串口1,串口2-5只在初始化时做了相关配置,并未实际使用,测试发现,无论用手触摸那几个串口管脚,都有出现死机现象。 ...
引用 楼主:

会不会配置打开了中断,但中断程序没有写,造成中断死机

网友G:
首先, 51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主要问题在于软件和硬件设计的问题. 避免浮空脚是个好办法, 我曾经遇到有的芯片 RST 脚没有处理好的话, 也会有这问题.
楼主提到串口的引脚, 想必是串口的 RXD 输入脚容易出问题. 看看是否使能了串口中断.

楼主:
昨天晚上测试了下,确实8楼所说,是在初始化配置中打开了中断,但中断程序没有写,造成中断死机,增加了中断处理,在次测试未发生过“死机”现象。

网友H:
8楼正解啊

网友I:
:lol配置了中断,却没写中断服务子程序。 难道编译器就没报错吗?? 一般编译器应该都可以查出来的吧

网友J:
串口中断中必须处理所有的错误情况,否则就死机

网友J:
而且你要是用串口助手用超高的波特率发送特别长的字符串的时候也会出现错误,不信你试试

网友K(2011-10-13):
串口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有些死机是一种未知的错误导致的。不适用的端口或者功能最好禁止或者直接推挽输出低电平即可,当然如果外部同时接下拉电阻也可以。还有就是静电的问题,我再做一款单片机的静电测试的时候曾经碰到单片机内部程序出现紊乱的情况,掉电重启都不能恢复工作,需要重新把程序灌入才能恢复正常工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用手直接去触摸芯片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呵呵!好些芯片的抗静电能力并不是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