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cpld 输入有上拉电阻吗(急)

楼主(2011-09-13):
xilinx cpld 输入有上拉电阻吗,我做的电路,89S51 P0口输出数据到CPLD  xc9536,结果忘记加上拉电阻了。请问有没有补救方法,将XC9536的输入端口配置成带上拉电阻的。我搜了以前的贴子,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请问有知道的朋友吗?如果可以,该如何操作。我找了ISE的所有选项,都没有看到相关的操作方法。

网友A:
这最好去看一下器件手册,如果没有有关说明则需外加。

网友B:
干嘛要加?
可以飞线也可以代码设置,关键是要对症下药。

网友C:
数据手册上都有说明

楼主:
回复3楼,因为51单片机的P0口没有上拉电阻啊。而CPLD的输入端口也没有上拉,这样输出不了高电平。

楼主:
回2楼跟4楼,数据手册上有说,我就不来这里问了。主要是我查数据手册也没有查到结果。所以还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

网友A:
那还是外加为上,用排阻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