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学习新唐M0第一帖:

楼主(2011-09-13):
第一天学习新唐M0,给自己的任务就是学会怎样把程序烧写到芯片中,可是万事开头难呀,没想到仅就单单烧程序这个工作我就整整弄了一个晚上,终于在菜农和众多同仁的帮助下,终于把程序烧写这一步搞定了,故萌发出把自己犯错的经过和最后的正确方法写上来,希望能帮助比我还菜的小青菜们少走一些弯路。。。。。。。。。

楼主:
第一幅图

楼主:
第二幅图

楼主:
第二幅图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在看完《菜农M0助学板快速入门指南0.1.2》后,我下载了并安装了新唐的ICP软件和菜农的HOTISP,首先用新塘的ICP将LDROM文件(ISP_Code_NUC100_v2.3,该文件包含在新唐ISP软件的下载包里面),在利用NU-LinK连接的时候,ICP会要求对NU-LinK进行升级,升级成功后就可以将LDROM文件写到芯片中去了(具体方法见后文)。。。。。。。。。。。

楼主:
我接着解释我的第一个难题,用串口或ICP都不能与开发板正常连接,总是显示超时,即使你把超时时间调到最大也无济于事,后来到QQ交流群里请教菜农,菜农指点了方向,说我没有配置文件,后来我点开芯片信息添加了配置文件,才过了这一关,进步一点点

楼主:
第三幅,UN-LinK无法转换到USBISP

楼主:
按照菜农的指点:在插上UN-LINK后,HOTISP的系统提示会告诉USBICP已经连接,然后1、按住KEY1、RST。2、抬起RST 3、抬起KEY1。执行完这三步后,UN-LINK应该转换到USBISP模式,HOTISP应该有相应的系统提示,可是我的UN-LINK却没有反应,苦恼。。。。。。。。

网友A:
应该用新唐的ICP下载ISPV2.3到LDROM,ISP应该选择波特率为115200,
ISPV1.1等老版本的ISP软件应该选用波特率为57600.
新版本只需复位一根线,老版本的需要PB.15接地。(USBISP新老版本都需要PB.15)
HotISP是依靠波特率识别新老版本的。

网友B:
农叔,辛苦了,这么晚了还来批改作业

网友A:
最近升级HotISP,作业都没时间汇编,罪过呀!!!

楼主:
昨晚没有写完今天把作业完全搞完

楼主:
俺在第七楼写到UN-LINK无法由ICP转化到ISP,而且无法连接,后来我用串口连接,同样连接不上,实在是无奈了。。。。。。。。。。。。不过一根烟过后,眼前突然一亮,突然想起来在使用新唐ICP往开发板上烧写LDROM时好像有一个设置忘记选择了如下图所示

楼主:
新唐ICP的设置

楼主:
神农的讲解

楼主:
重新对芯片进行ICP操作,并按照菜农的讲解设置好参数,重新打开HOTISP,连接UN-LINK,然后1、按住KEY1、RST。2、抬起RST,此时HOTISP提示如下

楼主:
这时候选择USBISP,并点击连接,OK!成功!

网友A:
北京人在菜地???

楼主:
感谢HOT大叔加精.

网友C(2011-11-12):
这篇帖子对我的帮助很大,真诚谢谢

网友A:
园地里有好些帖子对新生都是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