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中的疑问?

楼主(2011-09-14):
最近在看《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但是刚看一会儿就发现有看不明白的地方~见下图:(红色标示)

楼主:
我自己也有一种理解方式,不知是否正确,由于之前有一参数表:

所以我认为是:0.6V+(125℃+55℃)*0.25mV/℃=1.05V  >  1V

还望大侠讲解分析

网友A:
0.6V+(125℃+55℃)*0.25mV/℃=1.05V  >  1V

楼主再好好计算下!

网友B:
0.25mV是笔误,就不必深究了。
不过这个理解是有点牵强。要求大于1V才有好的效果是相对而言的,是说2.5mV相对于1000mV太小了,
所以Ie是稳定的,原则上不是大于1V而是越大越好。

网友A:
个人认为,书上讲1V的原因是对于2.5mV/℃的温度特性来说,留下0.4V的余量基本可以不考虑温度对工作点的影响了,楼上的观点讲的也是这么一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粗略的口算失误:lol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C:
对于“必须”这个词我也有疑问,模电是应用学科,很少出现这种很绝对的词汇
不知道是翻译的不准确还是另有如此绝对口气的道理

铃木雅臣邮箱或电话多少?可以问问他,或者看看日文版是怎么描述的

网友D:
我的理解是,Re的直流压降必须在1V以上,是为了可以通过Re对三极管进行温度补偿,达到稳定输出的目的。还有就是Vbe电压温漂后的范围为((125-25)*(-0.25)+600)mV—((-55-25)*(-0.25)+600)mV,即575mV—620mV

楼主:
7# ghost1325 找不到铃木雅臣。。。
不懂日文~
呵呵
只能找懂中文又懂模电的来解释了~

网友E:
只能理解到定性!
呵呵。。定量!
拜起!

楼主:
感觉 那个最后一句“Vbe的变化导致Ve变化,引起集电极电流变化” 的说法有错 。

应该是Vbe的变化导致Ibe的变化,引起集电极电流变化,导致Ve变化。

好像语句循序有错。
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为吸收基极—发射级电压Vbe随温度的变化,而是工作点(集电极电流)稳定,Re上的电压要1V以上呢?
书上说的我还是不明白!
谁给仔细讲解一下呢?

楼主:
看了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30471-1-1.html
的结论是经验~~??

楼主:
难道真的是经验吗?
求解释~

楼主:
石沉大海~:'(

网友F:
建议楼主学过负反馈之后,再返回来重新看这一段。
学习的过程,绝对不是每门课每本书只有一次。往往学过新的课程之后,再返回来看学过的课程,又有更深的体会。复习已经学过的课程,往往又能够指导新课程的学习。

你的问题,感觉是没有把一个量和这个量的变化分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
已经开始继续往下看了,不能在一棵树上**(此处屏蔽2个字)
把这个问题也做上记号了,听老师的,复习的时候再回头揣摩~

现在又发现新的问题了,见: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