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状态下指示灯闪烁如何实现较好?

楼主(2011-09-14):
想要实现设备在电池供电的状态下指示灯闪烁,就像笔记本电脑的指示灯一样,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因为电池供电状态下要求低功耗,同时成本又要尽量低。自谐震荡要有两个大的电容,体积太大,加触发器又成本高,而且怕功耗也不低。
大侠们有什么指教?

网友A:
自谐振的最佳,电容可以用陶瓷的0603 10uf 加上三极管 体积不大的啊

网友B:
這個也挺有意思的,搭電路試試效果如何

网友C:
用一片 7555

楼主:
3楼的电路用在这不合适,电池供电时指示灯闪烁,是每隔2秒左右亮2秒,这个电路的话,时100ms左右,那把人眼都闪花了。自谐振电路要想达到隔2秒亮2秒的话,电容得有100uf差不多。

网友D:
需要多少电流?

网友E:
如果系统内有MCU,用软件生成即可,没有的话,可用CMOS门电路搭成RC自激多谐振荡器,电阻值可以取大一点,M欧级,频率选2-4Hz,也可以用D触发器来实现,如果系统内本身有振荡器且频率不是太高的话则可以用CMOS二进制计数器分频后做LED驱动。

楼主:
CMOS门电路的自激电路是这个样子的吗?怎么不能震荡?

网友F:
钟里的跳秒ic

网友A:
LZ 又没说间隔多少,只是给个参考图,至于闪烁频率,自己调整吧

网友G:
这个最简单

网友E:
9楼的是MOS管,门电路是74HC系列和4000系列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