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中如何设置敷铜里的过孔直连,焊盘热焊盘连接?

楼主(2011-09-14):
在PROTEL中,敷铜里的过孔是直接连接,焊盘可在规则里设置为热焊盘连接或直接连接,用AD6时才发现如果在规则里设置焊盘是热焊盘连接,过孔也会变成热焊盘连接的形式,如何设置成像PROTEL原来的样子?

网友A:
很简单,在Polygon Connect Style下加一个规则就可以了,用IsVia,然后选Direct Connect。

网友B(2013-05-17):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在Polygon Connect Style下加一个规则就可以了,用IsVia,然后选Direct Connect。 ...

用IsVia,能具体点吗。是在innit()中加?还是,谢谢!

网友A:
请参看下图:

网友C(2013-06-19):
确实挺管

网友D:
差分布线时过孔间距如何设?

网友E:
这个还是不用直连的好,热焊盘的电气性能和工艺加工性能都是比较好的,对于焊接的要求也是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