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电容地和单片机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14):
拉的远,地线本身的阻抗就大些,有电流流过时就会有电压变化;且兜的圈子越大就越容易受到电磁干扰。

网友B:
晶振需要和芯片尽量近些  一般允许的话2厘米左右 越近越好  这样就算有干扰也会同步,所受影响就会比较小了。距离长了一是有压降,二是受电磁干扰。晶振电容都是十几到几十PF的,震荡波频率高而且弱,容易受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晶振电容的地和单片机的地确实有点远 我做个跳线距离近了些 效果明显好了
为什么这样呢 你QQ多少 留下 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晶振电容的地和单片机的地确实有点远 我做个跳线距离近了些 效果明显好了
为什么这样呢 你QQ多少 留下 交流一下

网友C:
好像距离远了会对外产生辐射,同时也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D:
把晶振外壳接地。

网友B:
晶振外壳是用金属包裹的,把你的手机罩在一个贴盒子下还有信号吗?高中物理应该学过的,屏蔽作用。。。   影响晶振波的主要原因就是外界对传输线的干扰。干扰是无处不在的,就算你没有其他信号发出,将你的板子放置的方向不同,干扰大小也不同,这应该是磁场干扰,因为地球有南北极的吗~~~只是这个影响相当小,几乎可以忽略   板子上线长了,就会有压差,有压差就会有电流流过,有电流就会有磁场,电磁感应~~~ ;其他信号线对晶振线的干扰也是存在的,至于那个是主要原因~~~不晓得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晶振离芯片近些,1CM左右就好了,至于你飞个线效果会好,是降低压差的好办法,并联电阻小吗!设计数字信号板子的时候地最好要大面积得互联,电流流出去是需要流回来的!回路~~~

网友B:
还有就是地不稳的话,对晶振小电容充放电时间有影响的。电容充放电周期就是晶振周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