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如何判断正负?求教

楼主(2011-09-14):
求教一下。
用AD采样交流电,计算交流电参数!

我现在计算出有功功率的正负了,也知道视在功率。
如果用:
无功功率 = sqrt(视在^2 - 有功^2)
这个公式,并不能确定无功的正负,只能确定大小。
我该如何确定无功的正负呢?
顺便贴一个有功、无功、视在的向量图。

网友A:
测出电流电压之间相位差即可。
实际上,测量无功时已经测量了相位差,即你贴出图中的角度。

网友B:
re LZ:

无功功率无正负之分,由其绝对值表之即可。

无功功率实际上是由于网络中的储能器件之间能量“吞吐”而形成的虚功。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
我准备先计算有功,再计算无功,在计算视在,最后计算功率因数和相位差。

回HWM老师:
因为我要计算正向有功电能,反向有功电能,正向无功电能,反向无功电能。
无功电能,我就用无功功率X时间,无功功率的正负,用来区分正向无功电能,还是反向无功电能。
所以还是要计算的。

网友C:
对于正弦信号,Q=int(Asin(wt)*Bcos(wt)),因此可以计算出M=∑U(i)I((i-N/4)modN)N为采样率,一个周期算完以后,判断M的符号.根据M的符号判断无功功率的正负.
要先缓存一下电流的采样值。

网友B:
to 4L:

不用那么的复杂,直接分析即可:

设电流和电压幅度分别为Vm和Im(有效值为Ve和Ie),相差是θ,则有瞬间功率为

p = Vm Im cos(ωt + θ) cos(ωt)
   = Vm Im (cos(2ωt + θ) + cos(θ)) / 2
   = Vm Im (cos(2ωt) cos(θ) - sin(2ωt) sin(θ) + cos(θ)) / 2
   = Vm Im ((cos(2ωt) + 1) cos(θ) - sin2ωt) sin(θ)) / 2
   = P + P cos(2ωt) - Q sin2ωt)

其中,P = Vm Im cos(θ) / 2,Q = Vm Im sin(θ) / 。也可以用有效值表,即,P = Ve Ie cos(θ),Q = Ve Ie sin(θ)

这里,P就是用功功率,而Q则是无功功率。可见,式中的第一项是个常数,求平均后还是P;而其第二、三项均值却是零。所以,P的正负有着明显的物理意义,它反映了能量的平均流向。显见,当90>θ>-90(度)时P > 0。

网友B:
再进一步看:

   P = Ve Ie cos(θ)
   Q = Ve Ie sin(θ)

Ve Ie(斜边)、P(直角边)和Q(另一直角边)就象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它们分别是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当相差θ大于90度(钝角)时,则有P小于零(直接由三角形便可看出),

楼主:
谢谢5L老师
谢谢HWM老师,
看了您的回复,可不可以这样做。
通过AD采样得到电压瞬时值,存储到U_buf[cnt*2];
通过AD采样得到电流瞬时值,存储到I_buf[cnt*2];中
假设采样cnt个点为一个周期,我得到两个周期的瞬时值。
计算有功功率:
P有 = (U_buf[0]*I_buf[0]+U_buf[1]*I_buf[1]....+U_buf[cnt]*I_buf[cnt])/cnt;
上式的意思是将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值做积分。已经证明是可以的,关键的到了。
计算无功功率:
Q无 = (U_buf[0]*I_buf[cnt/4]+U_buf[1]*I_buf[cnt/4+1]....+U_buf[cnt]*I_buf[cnt/4+cnt])/cnt;
上式的意思是将电压和(平移90°后的电流)瞬时值做积分。
请教,这样计算算出来的是无功吗?

网友B:
to 8L:

是这样的,其实从

  Q = Ve Ie sin(θ)
      = Ve Ie sin(90 + θ - 90)
      = Ve Ie cos(θ - 90)

便可知。

这就是相差变化90度后的有功功率。

网友C:
移相90度积分也是无功功率,但是只适用于正弦的情况,对于谐波丰富的非正弦就不准了.
当然对于非正弦的无功功率有人建议仍然是移相90度积分,有人建议是sqrt(s^2-p^2),我觉得非正弦的无功功率应该是sqrt(s^2-p^2)比较正确.上次在21ic上看到说没有统一的标准.
我建议无功功率的符号通过移相90度积分去算,而其绝对值还是通过sqrt(s^2-p^2)去算.
不用缓存两个周期的A/D值,只要把电流缓存1/4个周期就好了,做一个1/4周期的环形数组。只要把电流值缓存,功率,电压,电流采完以后直接算再加入到求和的变量中,求无功功率时,电流取(i-N/4)的值,与电压值相乘以后加入到求和变量中,一个周期算完以后再分别求有功功率,电压电流,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
当然如果MCU运行不够快,还是要你那种做法,把所有的都缓存下来,一个周期采完以后再运算.
HWM,好像有点问题吧?功率应该是积分的,而你这是直接乘积,应该是瞬时功率,而不是平均功率了.
应该从复功率积分去推导.

楼主:
谢谢virtualtryon、HWM两位老师。

网友D:
既然能够计算出有功功率的正负,那么也同样能够计算出无功功率的正负

网友B:
to 10L:

1)那是求平均值,自然需要(时间)积分,但还得除上时间。所以,有功功率就是P。

2)相差在原来基础上加或减90度后,则Q和P交换。如此所得的“有功功率”是Q,也就是原来的无功功率(注意,加和减90度其结果差个负号,最后取绝对值)。

网友E:
在做电能表时,无功功率通常是通过电压90°移相后再与电流积分计算出来的,如果楼主是通过自己AD后计算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相位等参数的话,可以参考TI的MSP430F4793的E-METER方案

网友F:
8楼的计算公式是正确的,结果的正负就是功率的正负,而功率的正负代表了能量流动的方向性。

更好的方法是对电流,电压做离散傅立叶变换 DFT,得到Vr + jVi 与Ir + jIi, 然后计算功率:
P + jQ = (Vr+jVi)*(Ir-jIi)

在我以前的帖子了有定点处理的源代码和示例。

网友B:
无功功率的“符号”本质是个约定(复数求个共扼也就翻过来了)。前面说了,无功功率实际上是由于网络中的储能器件之间能量“吞吐”而形成的虚功。先“吞”后“吐”或先“吐”后“吞”,只是个“定义”的问题。

有功功率则不然(共扼也翻不过来),那是实在的平均能量流动,因此其符号真实地反映了功率的方向。

网友C:
网络中没有储能元件吧?
电容,电感是不储存交流电的,只储容直流电.

网友G:
无功功率的方向问题还真不知道。
我认为辨别无功功率的方向还是有其意义的,在没有向电网馈电前无功功率的方向是简单的,
都是负载产生的,现在如果要向电网馈电,而且馈电设备有可能此时向电网馈电彼时又向电网取电是很常见的,在加上供电局电网计价的强势地位,无功功率都要算在你的身上,
无功功率方向的辨别就有其意义了,因为这关系到供电局对你发电多少的折算。

网友B:
to 17L:

电容和电感都是储能器件,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电,能储存能量者便称其为储能器件。

另外关于无功功率的“符号”,不妨多说几句。前面说了其是约定,那根据什么来约定?其实也很简单,根据负载电抗的符号来约定(有功功率则根据负载电阻的符号)。负载呈现感抗的,则相关无功功率则为正,而呈容抗则为负。但若比照导纳,那则反过来了。

前面也说了,无功功率反映的是虚功的“吞吐”,符号则反映了其“吞吐”之顺序。对于一对相互“吞吐”的电路,你“吞”我“吐”则反映了它们的吞吐顺序(不能同吞同吐)。反映在电路特性上就是一边是感性电路(无功功率为正)而另一边则肯定是容性电路(无功功率为负)。

网友C:
电容,电感怎么能储存交流电呢?
以Asin(wt)来表示交流电,一个周期的平均功率为:
P=1/2/T*C*int(A^2sin^2(wt))=0.
一个周期储存的能量为0

网友B:
to 20L:

只要瞬间能储蓄能量的便就是储能器件。正是因为有如此的瞬间储能器件,才导致了虚功——无功功率。

网友G:
我想LZ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判断无功功率的正负,从1L的图可以看出作为负载无功功率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
可能是容性负载也可能是感性负载。
LZ可能是想要测:
1)作为负载,设备产生了多少有功功率和多少无功功率。
2)作为发电设备,设备产生了多少有功功率和多少无功功率。
因为这些参数是计价和收费的依据。

网友A:
楼主对无功功率符号的定义与众不同。
通常,无功功率符号是由感性或容性定义,如22楼t.jm所言。电力工业上就是这样定义。
楼主却是由流动方向定义。
不把这个定义统一起来,那就无法讨论。

网友F:
顶 23楼 maychang

无功功率的符号表明电压领先还是落后于电流,指示系统的感性或容性特征。
而有功功率的符号表明能量流入的方向,例如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判断内部还是外部故障,外部故障会导致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而致使电流“流向”外部,此时的有功功率的符号为负。

计算有功,无功功率主要有两种方法
1)时域,即 8 楼的公式。一个周期的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和,就是有功功率,而一个周期的电压与移相90度的电流的乘积和,就是无功功率。证明如下:
  电压: v(ωt) = V*sin(ωt + θ)
  电流: i(ωt) = I*sin(ωt)
  对  V*sin(ωt + θ)×I*sin(ωt)在0 - 2π 对 d(ωt)积分,可得:V*I*cos(θ)* π = P * π
  而对 V*sin(ωt + θ)×I*cos(ωt) 在0 - 2π 对 d(ωt)积分,可得 V*I*sin(θ)* π = Q * π
这种方法的弊病,10楼说的很清楚了,会受到DC,谐波的影响,另外,计算量也较大。

2)频域,我以前的帖子里有。优点是不受DC,谐波的影响,由于使用递推,所以单次计算量很小,此外,还可利用得到的电流电压矢量,做更多的计算,例如阻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