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有谁用过AMIS-30663的CAN收发器?

楼主(2011-09-14):
我现在用的是AMIS-30663收发器,发送和接收都不成功。发送时测量发现CANH和CANL始终是低电平,而TXD脚有数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猜测是否处在休眠模式呢?
看看是否还有控制脚的电平对其影响?

楼主: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猜测是否处在休眠模式呢?
看看是否还有控制脚的电平对其影响?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休眠模式啊,只有TXD,RXD,CANH,CANL4个信号脚,其他4个都是电源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