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搭方波发生器问题?

楼主(2011-09-14):
为什么仿真出来的波形不理想? 在低频的时候就可以? 主要调哪几个元件能把波形调理想?

网友A:
运放有个参数——压摆率,现实的运放压摆率有限,故波形不可能理性。要改善可选压摆率大的运放。

网友B:
受运放压摆率的限制了,换压摆率高些的运放就会好些。

网友C:
LM324 带宽只有1M, slew rate太低
换成OPA656试试

网友D:
用比较器吧 效果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是这样。换一个就好多了。顺便问下,还要注意什么 这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哦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换了你说的这个试,效果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之前做的题目  要用运放。就仿真了  出来不好的效果  就请教你们来了  呵呵

楼主:
又懂了。压摆。。 不行啊 一定要补模数

网友E:
压摆率在英文里是slew rate,简写为SR。压摆率也称转换速率。

压摆率的意思就是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的转换速率,单位有通常有V/s,V/ms和V/μs三种,它反映 的是一个运算放大器在速度方面的指标。

一般来说,压摆率高的运放,其工作电流也越大,亦即耗电也大的意思。但压摆率却是高速运放的重要指标。

网友F:
还有布线时候输出级和反馈之间的电容,反馈电阻值

网友G:
LZ你换了什么芯片就好多了.

网友H:
实践知识还是得通过经验总结

网友I(2011-10-14):
还是看带宽和压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