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线控制18b20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现场施工遇到个问题1820的线超过5米现就出现错,那位做过长线驱动,说来听听,cpu用的51,110592

网友A:
减小上拉电阻,尽量降低通信数率

网友B:
上拉电阻可以选1K。三条线之间的电容<1nF而且越小越好。5米没有问题。
如果不行就是软件有问题,时序上要留用充分的余量。可以先把无关的中断关掉试一试。

网友C:
用好一点的线,选小的上拉电阻,我记得一般可以传3M,见过有些人传几百米的

网友D:
5米,不至于这么差吧,也许是线的问题,也许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单总线控制器在15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F:
减小上拉电阻,尽量降低通信数率

一线通讯时序是定死的,不能降低,找好一点的线,5m肯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