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DE软件仿真-AD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各位,
请问IDE能软件仿真AD吗?
那么AD值该怎么样通过软件来模拟呢?

网友A:
IDE66不是每个IC都可以软仿真的,只支持一小部分

只试过LCD仿真,AD没有试过,不清楚,看看其他人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只支持一小部分

楼主:
只支持一小分芯片?
我看软件仿真有个"*.REG"文件,不知怎么用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只支持小部分

支持6613、66L16、66P51、67L17、67L18、67P33C、67P54、69P25、69P26、69P42、69P461、69P48、69P55和69P56

去除现在已经停产(66L16、69P461和69P56)和升级(66P51->66P51A、69P48->69P48A、69P55->69P55A)的型号,实际上只支持6613、67L17、67L18、67P33C、67P54、69P25、69P26和69P42

.reg文件我不懂,但最好别碰,软件系统文件被删除或修改,可能会导致IDE66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