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电路压敏电阻及保护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1-09-14):
公司项目要求驱动直流220V电机的正转和反转,本人画了个IGBT全桥电路,但是对压敏电阻RV3~RV6的压敏电压、通流容量及保护电容C4的耐压、容量的选择不能确定,请有经验的大虾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清楚,应该根据电机、IGBT的参数选择。

网友B:
我工作的厂是做电机的  但是我刚去  哎。。不然就能帮上忙了

网友C:
根据IGBT的参数、厂家还有电机的型号等因素而定吧

网友D(2011-10-28):
回复 网友C:
:P

网友E(2014-12-14):
引用 网友B:
我工作的厂是做电机的  但是我刚去  哎。。不然就能帮上忙了

您做 什么电机 的 ?  有机会 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