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TM32F103 CAN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在CAN的离线错误不知怎么出现, 实验过程如下:

1、2个板子互联,发送接收都正常
2、断开CAN连接线,板子CAN输出口一直有数据输出,不断重复发送,但发送错误计数器TEC最高到0x80,不会在增长,离线错误无法出现(手册:当发送错误计数器TEC溢出,即大于255时,CAN进入离线状态。请参考22.7.6),CAN输出一直会发送
3、用手不断的接通、断开总线,发送错误计数器TEC会超过0x80,但从没有超过0x90(也许是因为接通是会恢复的原因),此时CAN输出一直会发送,断开总线TEC计数不会再增加
4、103RC、103ZE都是这种现象
5、断开板子直接的CAN连接线,偶尔会出现离线错误状态(没发现规律,3个星期实验过几十次,碰见4次,操作没发现不同)

怎么才能出现离线错误

网友A:
断开 TXD 线(和 can 收发器的连线) 我想一定能离线错误

楼主:
断开 TXD 线(和 can 收发器的连线) 我想一定能离线错误
引用 网友A:

板子在家晚上回去试验,

但可以增加到0X80,为什么不在增加

网友B:
让2个板子的CAN波特率不一样,然后2个板子的CAN都进行发送,应该就能看到 BusOff的情况

楼主:
让2个板子的CAN波特率不一样,然后2个板子的CAN都进行发送,应该就能看到 BusOff的情况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没有出现过BusOff,错误状态寄存器最低位一直是11B,错误代码是位填充错误(01B)与 格式错误(10B) 与 ACK错误(11B)不断交替变化

我程序里读CAN错误寄存器值,通过串口发送到计算机观察的,0.5秒读一次,例如:ff/00/0013,16进制,ff是接收错误计数,00是发送错误计数,0013是低16位值,我程序设置是总线状态离线后不自动恢复

网友C:
楼主这在家也做研究:lol

网友D:
楼主别太敬业啊,这样我们压力很大滴!

楼主:
断开 TXD 线(和 can 收发器的连线) 我想一定能离线错误
引用 网友A:

的确,断开线立即离线,很奇怪,此时发送错误一直是f8(怀疑是1f8),但不在增加

恢复TXD后:我多次开关机,估计有30次左右,出现过一次离线错误
其它不在出现离线错误,并且一半以上是发送错误计数器是00(是不是0x100就无法确定了,因为高位无法读出),

还有恢复总线连接后再断开,还是不出现离线错误,计数会到0x80,不再增加

网友E(2011-11-24):
查一下dxt线是否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