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0编译时候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11-09-14):
使用TI的例程,下载仿真,提示:
Exception occurred during launch
Reason:
program file does not exist.

编译的时候也出错,提示: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Example_2803xClaAdc ****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k all
makefile:1: *** missing separator.  Stop.
Build complete for project Example_2803xClaAdc

请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还有makefile呢?

楼主:
谢谢,makefile自己要单独写吗?

楼主:
哎,只有改为CCS3.3了!

网友B:
:loveliness:版主怎么没出面呀?

网友C:
我平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提示是文件不存在,可能你没有包含某个文件,查一下头文件的路径是不是包含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看看是否包含文件了

网友F:
看来没有解决呀

网友G(2011-11-17):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41720389/QQ/WinTemp/RichOle/$]@L76O313HXY)1ZH772@0A.jpg

网友G:
我的这个是什么错误   编译完后没有问题 但是一进入调试就出现这个

网友G:
Exception occurred during launch  这是什么错吴

网友H:
makefile有问题吧。

网友I:
顶起来,不太明白

网友J:
顶一下,快快有高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