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TRP-3003的疑问

楼主(2011-09-14):
TRP-3003是我从这里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62.html
看到的

我比较愚钝,有些东西不明白,想向大家请教
1.LM741的负电源(LM741第4脚)是多少伏?
2.图中说有标注的电压都是相对于输出的负端吗(4700u电容的负极)?
3.图中明显没有将AC20V经过整流后的负电源没有接到输出的负端,而AC20V整流出来的电压却标了26V,我怀疑是不是整流出来的负电源要和输出的负端接到一起呀(就是1000uF电容的负极和4700uF电容的负极接到一起)?请大家指点下我。

网友A:
这些我从图里实在看不出来
1.LM741的负电源是多少伏? 应该是-6V

网友B:
原图有误。
右上角那个单刀双掷开关的“刀”应与输出正端相联,这里少了一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说1000uF的电容负极和输出的负连到了一起,但在这张图上看不到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我现在最大的疑问是:1000uF的电容负极和输出的负连到了一起?因为图中26V明显是电容两端的电压,那画图的人标26伏,就说明1000uF的电容负极和输出的负连到了一起,但是图中又没有连到一起,很困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 前辈 您说的是标了“高”、“低”的那个吗?那个不是已经连到6V了吗?
要是再接到输出正怎么可能

网友B:
5楼:
复制了你的图。
红色圆圈内的交叉点,应该有个“点”,两条线是联接在一起的。

网友B:
楼主看明白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 我知道您说得意思,但是不明白为要有那个点。有了这个点我就更晕了:这样不是把输出的正接到7812的GND引脚吗?这可能吗?

除了您说的这个,我主要的疑问是:
1、1000uf电容的负极和4700uf的电容是不是应该连到一起呢?图中显示的是没有连到一起呀?
2、电路是怎么恒压的?(想先弄明白恒压,再弄明白恒流)

网友B:
8楼:
“这样不是把输出的正接到7812的GND引脚吗?这可能吗?”
没错,就是要将输出的正接到7812的GND引脚。

1、1000uf电容的负极和4700uf的电容负极不能联接,这两点电位不同。
2、无论恒压还是恒流,都是通过负反馈实现的。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最好是将电路拆开说然后再合到一起,或者从基本恒压电路和基本恒流电路出发一点点往上添电路。想一下子搞清楚全部电路,对初学者来说并不现实。

如果想继续讨论电路是怎么恒压的,请到电源版面重新发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将输出的正接到7812的GND引脚 很难理解呀。那这个图只有这个地方有问题是吗?

等我先自己看下再发帖。谢谢!

网友B:
10楼:
别的地方是否还有错,不敢说没有,只能说我目前还没有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周六晚上,我再发帖讨论恒压,我自己线看下这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0V(以1000uF电容的负极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