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仿真时没问题,可独立运行程序就不行了,求助香城主~

楼主(2011-09-14):
遇见个很奇怪的问题,做了个屏幕的驱动板,之前用的好好的,今天插上电突然没反应了,然后用STLINK再次下载程序后,仿真运行,没有问题。拿掉仿真器,重新上电后,没有任何反应,重新用STLINK仿真跑程序还是没问题。。。这是为什么?难道是程序存储器的问题?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是在上电之后,因为STM32上电速度快,片外设备还没有就绪的时候,就发命令初始化这些设备,导致片外设备工作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明天在初始化设备前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B(2011-11-24):
对,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C:
在初始化的时候加是个好主意。

网友D:
不明白什么意思,看来是我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