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出的Gerber与实际不相符

楼主(2011-09-14):
今天下载了AD10版本的重新试了一下,13楼大侠的方法是正确的。用AD08死活都拼不出来。谢谢了!!
拼板后在导出的GERBER文件发现有三个问题
1.soder层原来是方形的全部变成了圆形(倒角了的),有个别soder没有了或者移位了
2.keep out layer层没了,导出时选择了的,看不到边框
3.top over layer和bottom over layer层得丝印也没了,我的丝印线宽设置是0.05mm,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时线细了,显示不出来。
先把分给13楼的大侠,以上三个问题继续求解。有知道的帮忙说下,谢谢各位了。
今天下载了AD10版本的重新试了一下,13楼大侠的方法是正确的。用AD08死活都拼不出来。谢谢了!!
拼板后在导出的GERBER文件发现有三个问题
1.soder层原来是方形的全部变成了圆形(倒角了的),有个别soder没有了或者移位了
2.keep out layer层没了,导出时选择了的,看不到边框
3.top over layer和bottom over layer层得丝印也没了,我的丝印线宽设置是0.05mm,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时线细了,显示不出来。
先把分给13楼的大侠,以上三个问题继续求解。有知道的帮忙说下,谢谢各位了。
今天下载了AD10版本的重新试了一下,13楼大侠的方法是正确的。用AD08死活都拼不出来。谢谢了!!
拼板后在导出的GERBER文件发现有三个问题
1.soder层原来是方形的全部变成了圆形(倒角了的),有个别soder没有了或者移位了
2.keep out layer层没了,导出时选择了的
3.top over layer和bottom over layer层的丝印也没了,我的丝印线宽设置是0.05mm,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时线细了,显示不出来。
4.不知道以上问题各位遇到过没,有知道的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楼主:
上面的问题发重了,重新发一下,怕大家看不清楚。复制了几次以为没复制起个,发出来才发现重复了。

今天下载了AD10版本的重新试了一下,13楼大侠的方法是正确的。用AD08死活都拼不出来。谢谢了!!
拼板后在导出的GERBER文件发现有三个问题
1.soder层原来是方形的全部变成了圆形(倒角了的),有个别soder没有了或者移位了
2.keep out layer层没了,导出时选择了的
3.top over layer和bottom over layer层的丝印也没了,我的丝印线宽设置是0.05mm,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时线细了,显示不出来。
4.不知道以上问题各位遇到过没,有知道的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楼主:
生成Gerber时有个错误,Gerber-failed to match all shaps for (PCB板名字)。
我在网上查了这个错误,几种方法都没解决。最后怀疑是这个问法,fill填充用得太多了,因为我在敷铜后修改了很多地,修改时就用的填充(fill)。不拼板输出Gerber时没这个错误,拼板后输出Gerber就有这个错误;网上说fill填充不能大于999,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解决这个错误的方法,谢谢了!!!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求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AD公司的BUG.版本间没法做到全兼容。

网友B(2012-03-28):
我也遇上这问题!求解!

网友C(2012-12-25):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Fill太多。解决方法是:一层层单独出Gerber,或者将Fill较多的那一层单独出Gerber,其他层一起出Ger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