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有没有STM32F101的串口4、5的例程?

楼主(2011-09-14):
做一项目,要用5个串口,第4和5按前3个改了下,没好用,不知哪儿没改好,请版主能给个例程。

网友A:
1# mcuatmel 先前我有找过,好像F1系列中没有5个串口的芯片,应该只有3-4个,其它是UART同步串口!!

网友B:
是的,有些STM32F101型号没有5个串口,你用的是哪个型号?

楼主:
101RB8

楼主:
101RB8
那103RB8有没?因为我的板子已经快回来了,不定改了,64pin的有没有是5个UART的?

网友B:
101RB8
引用 楼主:

没有STM32F101RB8这个型号,只有STM32F101RB或STM32F101R8,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B:
101RB8
那103RB8有没?因为我的板子已经快回来了,不定改了,64pin的有没有是5个UART的?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中有选型手册:https://bbs.21ic.com/icview-225354-1-1.html

楼主:
STM32F101RC好像是5串的。

网友A:
5个串口中应该只的3-4个是USART,其它1-2个是UART,不能通用的啦

网友C:
楼主再看看选型手册

楼主:
常规或常用的应该是UART吧,51单片机上的都是UART吧,我这全和51通讯,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