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后缀相关

楼主(2011-09-14):
客户所设计电路中用的芯片是C8051F320ECS07T1104,时间比较紧,短期内厂家只能提供C8051F320,请问后面的芯片能完全兼容前面的芯片吗?能否取代?许多芯片型号都有后缀,那些后缀对于我选择芯片有什么作用不?求大神指教~~

网友A:
:L如果没有作用,厂家难道弄一串字母玩吗?

显然不能说完全替代,但是否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你应该让你的工程师去核实是否满足设计指标要求。

网友B:
规格书最末几页一般都会有“单片机正印命名规则”。
具体参考老叶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