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混合板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地层分割的pcb图

网友:
小弟有个模数混合板要做,对微小电流做检测。

第一个问题,我想用4层板,顶层的铺铜只和地层连接,不和顶层的接地引脚相连,想起到保护作用,不知这样是否可以起到作用,如果顶层铺铜和器件的接地引脚连在一起,会不会形成回路干扰之类的,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求解?

第二个问题,有一块评估板,全数字的,地层分割如附件,左边是fpga的地,中间的方块是测量芯片(我的板子上用的是与它类型相近的芯片)的地,右侧是信号输入部分的地,请教,这种分割方法的原理?不是要单点连接吗?

第三个问题,还是这个板子(150mm*100mm)是三路输入,模拟部分为三个运放,三个电压频率转换器;数字部分为三个频率测量芯片,一个74hc138,一个74hc00,单片机,两个晶振,串口电路。如果输入模拟信号,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都只能从板子的一侧(100mm处)接入,布局上该怎么办,采用左下方为模拟部分,其他部分位数字部分?如果这样,上方的一个长条就比较空,怎么布局对模拟部分影响小?

问题比较多,期待和感谢高手们的无私解答

网友A:
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就是这样做的,顶层铺铜 并且把器件管脚处挖空。呵呵。我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谢谢你啊 终于有一个回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终于有一个人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