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螺钉冒的内棱角给拧圆了,怎么办?

楼主(2011-09-14):
大家好!我不小心把螺钉冒的内棱角给拧圆了,那个内棱角还是六花的,现在六花螺丝刀放进去打滑,螺丝拧不下来了,大家说说有什么办法把螺丝弄下来,还是个沉头螺丝。郁闷啊!50分相送

网友A:
最好能拍个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B:
用电焊焊上去外接出来一根把柄再拧

要不就用冲子冲出槽

网友C:
电钻伺候

网友D:
1. 用凿子沿边缘用锤子轻轻敲
2. 找宽度比孔稍大的凿子,用锤子垂直敲进孔里再扳.凿子边缘要清角一点.
3. 用窄凿在内孔边缘凿两条直槽,再用一字螺丝刀拆.
4. 把六角扳手塞进去,缝隙里塞点薄片,可能效果不大
5. 螺孔里喷点汽油,内六角好扳到滑牙,估计锈脱勒.

网友E:
最简单就是点焊后拧下来,其它成功率都不高

网友F:
如果是塑胶外壳,可用烙铁加热(注意时间控制)在用比较合适的一字螺丝刀(螺丝刀要至少稍微能卡主)

网友G:
1。".用窄凿在内孔边缘凿两条直槽,再用一字螺丝刀拆."可以改成用钢锯锯一条一字槽,再用一字螺丝刀拆.
2。可以先用AB胶把六花螺丝刀和螺丝先粘起来,等粘牢后再拧下来,如果螺丝有锈需先除锈

网友H:
楼主还是贴图来看看吧!!感觉还是点焊之后拿出来比较好!!不知道你的情况能不能焊!!~

楼主:
1。".用窄凿在内孔边缘凿两条直槽,再用一字螺丝刀拆."可以改成用钢锯锯一条一字槽,再用一字螺丝刀拆.
2。可以先用AB胶把六花螺丝刀和螺丝先粘起来,等粘牢后再拧下来,如果螺丝有锈需先除锈 ...
引用 网友G:

我想到用AB胶粘,但是就是不知道AB胶和螺钉的粘接强度,别一下子就把AB胶先弄下来。有用AB胶试过的吗?

网友I:
找个手稳的,用薄的砂轮,切割一条横槽出来。。。

网友J:
一把细锉刀,一把钣手,然后LZ应该知道该怎么干了.

网友K:
看图说话

网友L:
我的台钻也是这样哦.内六角螺丝的直径只有2-3毫米,不能焊接,不能凿,怎么办?

网友:
以前记得  滑掉了 他们用电转 对着螺丝 的中间 打个洞就可以了 拧下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是这么干的(哦就记不得是十字的还是内六角的了)

网友M:
电钻钻石把他磨热了,你可以用英规的扳手,敲进去拆。

网友N:
这种 问题我们以前经常遇到,因为我们做笔记本电脑测试的,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办法是:弄一段很短的铜或者铁丝,长度为螺丝帽真经短一点点.用电烙铁和焊锡丝把铜丝或者铁丝焊在坏掉的螺丝帽上,冷却后再用钳子就可以很轻松拧下来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N:
楼上,铜是软的,怎么可能拧下来?

网友:
用合适的钻头用电钻冲。

网友N:
回复 网友L:
我说了,是相当短的..再说了..你用焊锡把铜焊上去后  它的硬度够你拧下螺丝..申明一点..这个方法我们是试验过好多次//不是空口说白话..

网友O:
直接废掉外壳,拔出来。

网友P:
用电钻钻去螺冒即可帮助拆开——这个办法比较粗鲁些,但不会造成什么破坏。
烫热螺钉的方法往往很有效,但有时很难烫得着——看情况吧,但多少也会有一些破坏。
最后,打滑一般也不会全崩滑的,可以用大一号的工具磨小,使之成为合适大小的工具,亦有望拧出来

网友Q:
方法很多,上图比较好。

比如用不同的螺丝刀测试,寻求受力点

比如先反方向旋紧,以退为进

比如小电钻  螺丝开槽,相当再弄个平口

比如斜口钳  夹住边  转动即可

网友R:
老t说的实在,如果是塑胶桩加热也是个办法,但会伤到塑胶桩。

网友Q:
一定可行的办法:
用几十块钱的 电磨机  在圆直径上 磨 2个缺口,

用平口螺丝刀搞定

网友S: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要用环氧树脂加填料,把内六方扳手和滑扣的内六方螺栓头胶合。待树脂硬化后小心扳动。如果能够找到氧化铜粘合剂更好。

网友T:
我遇到过,用大的比较锋利的一字起使劲向下压拧出来了

网友U:
这样试试:用尖嘴钳夹住螺丝边,然后……

网友V:
大牙钳的干活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说了,是相当短的..再说了..你用焊锡把铜焊上去后  它的硬度够你拧下螺丝..申明一点..这个方法我们是试验过好多次//不是空口说白话..
引用 网友N:

问题是散热太快,似乎焊不上去

网友W:
方法很多的。看你怎么是最大限度不损伤硬件,还是打开。如果是塑料外壳,最好用小两号枪钻铣。

网友X:
用电钻打掉 就行了呀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Y:
电钻,直接对着螺丝,钻空它

网友Z:
用工具做成个外六角拿板子拧

网友AA:
碰上这种倒霉事情,我一般:
如果是塑料外壳,用电烙铁解决。
如果是金属外壳,用电钻解决。

不过这种烂事经常会碰见。

网友AB:
这种事情,直接交给工人就可以了,一般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Q:
楼主来报道一下结果呢?怎么弄的 ?效果如何?

网友AC:
...............就这点事....... 好把我无聊 我作分析

网友:
用斜口钳或者尖嘴钳试试

网友AD:
同意七楼的。这是个简单好用的办法,

网友AE:
回复 网友L:
我说了,是相当短的..再说了..你用焊锡把铜焊上去后  它的硬度够你拧下螺丝..申明一点..这个方法我们是试验过好多次//不是空口说白话..
引用 网友N:

这方法对付小直径的罗丝靠谱。

网友AF:
我没次对滑头的螺丝就用斜口钳,夹的住基本上都能拧下来

网友AG:
来电暴力,就OK了

网友AH:
金属上的沉头螺丝的话,用锋利的一字起,沿着四周朝拧开的方向敲即可,很容易取下来的,还不伤螺纹。
如果外面有露头,那就锯条槽或者用斜口钳夹住直接拎即可
实在不行那就用电钻吧螺丝帽钻掉。

老T的那几种方法才是正解。

网友AI:
用锉刀磨成平口的,用一字的螺丝刀拧

网友AJ:
制造受力点

网友AK:
点焊之后拿出来比较好

网友AL(2011-10-27):
学习了,各位大神好多方法呀!

网友AM:
LZ早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