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7只做USB HOST时是否一定要在VBUS管脚接+5V?

楼主(2011-09-14):
我用STM32F107做USB HOST连接PCB板内的一个做USB DEVICE的MCU,板上其它元件都不需要5V电源,请问STM32F107只做USB HOST时VBUS管脚是否一定要接+5V?

网友A:
似乎不是必须的。

网友B:
不是必须的

网友C:
可以不接

网友D:
试试就知道!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F:
这个不是不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