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

楼主(2011-09-14):
cy8c21434和CY8C29466在做温度控制器上有何不同

楼主:
做成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器实物,外部需要些什么硬件?

网友A:
记得有用psoc3,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我看下,不甚感激。。。

网友A:
不用谢,这个貌似也有中文的,你找找

网友B:
嗯,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果然原理是大同小异的,如果是中文的 那就好了,看得让人十分头晕

楼主:
在主板上用的温度传感器 有何选择

网友A:
传感器本身没什么限制,主要是看看PSoC能实现的和传感器匹配就好了

网友C:
他们的区别就是拥有的用户模块不同,要是你用的是相同的用户模块,那么他们实现起来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D:
好资料,说得很清楚

网友E:
传感器本身没什么限制的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