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人能帮我解读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9-14):
RC时钟电路,利用一个六路反相器中的三路和R,C组成,我想问一下时钟频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放在另外一个版块 一两天了都没人解答 郁闷!

网友A:
这与74S04D的输入门限有关。先查相关门限电压,然后按RC充放电时间计算周期即可。

网友B:
这个是环形振荡器,奇数个反相器首尾相连连在一起,利用反相器的传输延时产生振荡(包括反相器内部电路的延时,一般很短,为ns级的,以及外部RC电路的延时)通常是利用外部RC电路的延时.
过程是这样的,当U1A输入为低时,U1A输出为高VOH,VOH经过时间t1的延时到达U1B的输入端,U1B输出低电平,U2B输入低电平,U2B输出高电平.
可见U1A输入经过t1时间后跳转为高电平.
t1为VOH经过R1,R2向C1充电,并最终使U1B达到翻转电平的时间。
充电方程为Vc1=VOH-VOH*exp(-t/(R1+R2)/C1)
Vin=VOH-R1*VOH/(R1+R2)*exp(-t/(R1+R2)/C1)=2.0v.
假设TTL电平输出高电平为5.0V,输入高电平为2.0V则有
t1=ln((5-2)*4.3/3.3)*430*16e-12=9.37ns
此外,U1A输出低电平,低电平经过t2延时以后到达U1B的输入端,使U1B输出高电平,最终使U1C输出低电平,完成一个周期的信号输出。
t2时间为C1通过R1,R2放电至输入低电平的时间,
放电方程为:
Vin=R1*2*VOH/(R1+R2)*exp(-t/(R1+R2)/C1)
t2=-ln(0.8*4.3/3.3/2/5)*430*16e-12=15.56nS.
所以输出频率为40MHz占空比为60%的方波。
大概就是这么算的,可能计算有错误,而且可能要考虑反相器本身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高人 ,我仿真的结果是20MHZ左右,我再查查准确的数据,按你的算法看看不能达到仿真的结果。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多谢高人 ,我仿真的结果是20MHZ左右,我再查查准确的数据,按你的算法看看不能达到仿真的结果。
引用 楼主:

我的计算没有考虑反相器本身的延时,如果要加上的话,频率为
1/(t1+t2+3td)
而且高低电平时间还是要去对一下规格书才比较准

网友C:
高人讨论  我帮顶